关于1dB压缩点和IP3的关系

楼主(2019-05-21):
一般经验的教科书上,输入1dB压缩点和IIP3的关系为相差9.6dB,输出1dB压缩点和OIP3的关系为相差10.6dB,而且有详细的公式推导。但是最近发现一些经验的应用文档上面,这两个的关系相差可以是10dB~15dB,而且实际模块的测试和仿真中,确实存在15dB的关系,还有人知道15dB是怎么推导出来的。感谢!

网友:
1dB压缩点和IP3的关系 没有详细的公式推导,只有经验公式,所以不要纠结,测出来是多少就是多少

网友:
    15dB是经验结果,按照理论推算,的确是10.6dB

网友:
    输入1dB压缩点和IIP3的关系为相差9.6dB, 这里存在一个假设, 那就是失真仅仅由三阶非线性造成, 并且是理想情况, 即

y = a*x + b*x^3

a, b为确定值, 不随输入频率及幅度变化. 实际上这个假设是很少成立的, 对于LNA和PA都是如此.

如果再考虑到二阶, 五阶等等的影响, P1dB和IP3之间的关系只能由测量来决定了.

网友:
    如果你用的是PHEMT 的話,那有可能更高

网友:
    说实话,按照理论推算是10.6dB,从来没见过具体的推算过程,所以这个我觉得本身就不靠谱吧

网友:
    确实,很少看见有公式推导的,基本都是经验值

网友:
    看实测吧,实测多少就是多少,不要纠结那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