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非屏蔽对称线缆的共模浪涌测试

楼主(2019-05-21):
大神们,对于非屏蔽对称线的共模浪涌测试,标准中的测试CDN 如下:  要求耦合电阻为40ohm, 分配到每一线的电阻为NX40ohm,想问的是, 如果我把每根线直接先一端并接,然后把端接后的一端接在CDN中,cdn耦合电阻配40ohm,可以吗? 是不是和标准要求不符?非常感谢!

网友:
没看明白说的意思

网友:
    你的想法很好。但是这样做有他的不符合性。如果这样可行的话。设备厂家就不需要那么多电阻元件了,还可以降低成本呢。最主要的一点是,你先将他们并联,不就相当于几根线短路在一起了吗?如此信号线之间是不是会存在问题呢?

网友:
    两种接法对于浪涌电流分配到每根线上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