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路短路器件是什么用途麻烦大家说一下

楼主(2019-05-21):
本人菜鸟,想知道开路短路器件是什么用途?
是用来改变信号的相位么?
为什么要改变呢,是不是便于提取信号?
移相器主要用于什么地方?
非常感谢!

网友:
这问题很多啊
开路器短路器用来校准网分,和改变信号相位有什么关系?当然,特殊长度,特殊特性阻抗的开路和短路传输线就各有用途了,可以是阻抗变换,可以是匹配,也可以是防静电用途。

移相器,据我所知,主要用于相控阵天线。

网友:
移相器,就天线而言,大多用于调节相位以实现天线的波束扫描功能。

网友:
楼上说的没错,相控阵雷达,以及民用的智能基站天线都是要用到移相器的。没做过,只有大概的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