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知道大家怎么理解TVS的钳位电压

楼主(2019-05-21):
按照TVS工作原理:

当电压大于Vbr时,TVS二极管便产生雪崩,提供给瞬时电流一个超低电阻通路,使得瞬态电流经过二极管引开,从而保护被保护元件。这里有一个问题请教大神,在电压恢复正常值之前,已处于低阻导通状态的二极管,其怎么实现被保护回路一直保持钳位电压Vcl。感谢!

网友:
可以这么理解,当导通阻抗很小,在其通流范围内的电流再乘以导通阻抗得到的就是钳位电压

网友:
当TVS 承受额定的瞬时峰值脉冲电流Ipp 时,在器件上的瞬时最大电压值即最大箝位电压为Vc。

网友A:
短路线器件是GDT和TSS
即关断型器件
TVS和MOV是箝位型器件

网友(2022-10-20):
引用 网友A:
短路线器件是GDT和TSS
即关断型器件
TVS和MOV是箝位型器件

请教下esd器件的钳位电压怎么选啊,钳位电压VC要求不高于被保护线路的最大允许电压,那比如RS232电路,最大电压是15V,而常用的232ESD保护器件手册的V C都是40V,这是不是矛盾了,还是我理解错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