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igrity] 眼图仿真电源的S参数

楼主(2019-05-21):
眼图仿真提取电源的S参数时,端口阻抗要设置0.1ohm吗?为什么% c. C+ ?4 a" M

网友:
等待大神回复

网友:
    一般的说法是电源阻抗比较低,0.1Ohm端口阻抗会降低反射,但其实采用50Ohm应该也可以(可以自己去对比下区别),具体理论原因忘了,等待大神回答

网友(点评):
对于Z参数的确没有太大区别,S参数区别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