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via shape 部分via无避让平面,大神们帮忙看看

楼主(2019-05-21):
    各位大神,有没有遇到部分via不避让shape的情况,如附件框出的2个via就直接和地平面短接了,而且drc中也无报任何相关错误?

网友A:
    铜皮smooth一下试试呢

网友:
    更新下铜箔看看!

网友B:
    更新铜皮试试

网友:
    smooth下 有可能是后来放的 静态铜皮哦

网友:
    有时候move 一下铜皮就可以了

网友:
    更新铜皮 +1

网友:
    静态铜皮没法update,smooth吧,先改成动态铜皮,再改回静态

网友:
    改成动态铜皮  再更新一次

楼主:
    都是动态铜皮啊,smooth了也无法避让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铜皮smooth一下试试呢

已经是动态铜皮了,而且也smooth过了,还是一样的,不更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更新铜皮试试

将铜皮从动态修改为静态,再修改为动态,这几个via还是不避让平面

网友:
    弱弱的说一句 会不会是constraint设置的此类网络via到shape的间距为零?

网友:
    看看net的属性是不是net short到GND了

网友:
    打开SHAPE,打开GLOBEL DYNAMIC SHAPE PARAMETERS,更新下铜箔,

网友C:
    找到原因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找到原因没有?

    没有

网友:
    单独先后给这两个孔位置铺一块之前不避让的动态铜皮和其他网络shape试试,看是否是之前的铜皮未更新,还是这两个孔属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