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子想拼成鸳鸯的,怎么拼???

楼主(2019-05-21):
板子想拼成鸳鸯的,怎么拼???研究了半天,还是不会

网友A:
吃过鸳鸯火锅不?

网友:
    頂一下,等高手來指導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吃过鸳鸯火锅不?

吃过啊

网友:
    吃过鸳鸯火锅,打过太极拳啊

网友:
    拼板可以提高洗板厂和贴片厂效率,做工程样的洗板厂都会组单拼板的,其常见出货方式有分板出货,V-cut拼版出货,邮票孔拼板出货,无论自己拼自己的设计还是工厂帮忙拼,都会收额外费用的。

再说说拼板的设计技巧:

    1.V-cut拼板,理论上能做到板间隙为0,考虑铣刀尺寸建议用20mil间隙;

2.邮票孔拼板,板间隙要>=2.00mm,考虑节约板材,建议用2.00mm;

    3.工厂默认都是邮票孔拼板,建议设计也用邮票孔;

    4.建议板边框,V-cut,邮票孔都放在同一个结构层上,并画出镂空和板边界;

5.在gerbers上要文字备注“请加工艺边,邮票孔拼板出货”

    6.若自己加工艺边,选拼板后长边加工艺边,工艺边宽5mm,保证在流水线导轨上不会蹭坏板子器件

若大家有兴趣,后面我再讲讲怎么用AD的拼板功能

网友:
    左右拼直接复制后将一边的PCB翻转就好,编辑-移动-翻转;上下拼复制翻转后需要在旋转180°,或者复制旋转180°再翻转。

网友:
    阴阳拼版的话要没有插件,没有不能两次过炉的器件,直接用板框拼好了,mirror一下,然后示意图给板厂就可以,可以加上F字母示意正向,反向

网友:
    两个办法,1利用特殊复制功能,再粘贴一份,然后旋转180度,拼接在一起
2,利用AD自带的拼版功能,,放置拼版文件!

网友(2020-07-29):
    没图怎么说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