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非规则器件PCB封装原点的选取

楼主(2019-05-21):
如下图卧式连接器,PCB封装的坐标原点应该如何选取?选取不同的坐标原点对贴片有影响吗?

我现在的做法是:选取PCB封装焊盘的对称中心点。

网友A:
    这么大的连接器也贴片嘛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么大的连接器也贴片嘛

    不贴片还有其他方式放置在电路板上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贴片还有其他方式放置在电路板上吗?

不能手焊吗

网友:
    贴片最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能手焊吗

    手焊的话跟你坐标原点选取又有什么关系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能手焊吗

    少部分样品或试验品手焊ok,你大量量产还人工手焊吗?能确保都比机贴好?

楼主:
    量产的板子肯定是自动贴片的。我的疑问是封装设计时坐标原点的选择是否会影响贴片

网友(2021-08-11):
    同问,没有大神来解答下吗?

网友:
    封装的坐标原点一般是贴片时,取料的中心点,但对于不规则原件,焊接厂一般会调试出一个合适的值去修改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