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封装里面标注了尺寸,回到PCB Router里面关不了尺寸,

楼主(2019-05-21):
    如题,求助各路神仙!!!!谢谢

网友:
    我刚在另一个话题回答过,是个虫子。封装里面尺寸标注到了<All Layer>,没法改也删不掉,只能再开一个封装编辑器, 然后窗选所有,copy-paste 过去,存盘覆盖。

楼主:
    Pads封装里面标注了尺寸,回到PCB Router里面关不了尺寸

楼主:
    标注在Drill Drawing层

    标注在Drill

网友:
    2楼正解 同样的问题

网友A:
    确认了,是个虫子。不过放在DD层至少可以回到封装编辑器去删掉它。我自己从不在封装库里面放标注,偶尔有个标注也是因为忘了删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确认了,是个虫子。不过放在DD层至少可以回到封装编辑器去删掉它。我自己从不在封装库里面放标注,偶尔有个 ...

所以是每个版本都有BUG吗?没有修复?

网友:
    VX 1.0 直到2.5 都有。可能没人报告,就不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