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ost转换效率

楼主(2019-05-21):
最近用到一个boost芯片,实际测试转换效率还不到50%,标称90%。
从原理上来看在电感充电过程中应该是电流的消耗,所以至少应该有一半的功率被消耗掉了,怎么会有90%呢?

楼主:
从规格书看,输入电压5V,输出电压12V,输出电流100mA,选择1.2MHz,效率应该超过90%才对。

网友:
实测电流多大呢?

网友:
电容,电感在布局布线时产生的寄生参数,也会影响转换效率的,需要按照官方参考设计做的。

1.电容要靠近电源管脚放置,布线要短用铜皮加粗,寄生电感会小些;

2.电感在满足载流情况下可以细些长些,寄生电容会小些

3.电源环路面积要小,避免EMC问题,影响电源开关效率。

4.电源线要加宽,纹波会好些。

网友:
实测是测得什么情况主要是,图上是5-12,而且在电流大约50以上才能有90%,轻载50的效率很正常,芯片和外围消耗的能量是w,那你负载越大。w占比就越小,效率就高,如果你负载和w一样那就是50了………至于电感耗能是肯定的,一半是不可能的,转化存储起来了不是消耗,消耗的很少,不然哪里来的能量升压呢。

网友:
90%的效率不算高,50%肯定不正常!

网友:
開關的波型上傳來看一下。

网友:
    确实是 根据推荐布局,尤其是地平面的处理 会显著提高效率。

楼主:
    问题找到了,是直流电源的问题,希望大家不要再被设备忽悠了

网友(2020-06-09):
    直流电源啥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