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S仿真] ADS中的阻抗公式上升时间在哪里设置?

楼主(2019-05-21):
ADS中的阻抗公式上升时间在哪里设置?或者说默认的上升时间是多少?

2019-5-21 星期二 下午

网友A:
这个函数设不了上升时间,或者说它是用理想的上升时间做激励源的。这也是为什么这个函数一定要加窗函数的原因。

你可以试试用前面板TDR工具来 观察TDR。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函数设不了上升时间,或者说它是用理想的上升时间做激励源的。这也是为什么这个函数一定要加窗函数的原 ...

是不是可以理解为上升时间为0?

网友:
这个公式表示的什么意思,能不能详细解释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