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有问题了,怎样将原理图库和PCB封装库集成到一个库里?可以集成吗?

楼主(2019-05-22):
    又有问题了,怎样将原理图库和PCB封装库集成到一个库里?可以集成吗?

网友:
    集成库的最大特点:
    不可以随意变更里面的逻辑封装,PCB封装,3D封装,只有分解后才能修改,可以保证设计稳定性。

    操作方法:
1.准备好逻辑封装库,PCB封装库,3D封装文件,仿真文件

2.创建集成库项目文件

    3.在项目面板上,为集成库项目文件添加准备好的逻辑封装库和PCB封装库

    4.打开其中的原理图库,点击模式管理器,为逻辑封装添加对应PCB封装或3D封装或仿真模式,通过阅览窗口做好管脚映射

    5.编译集成库项目文件,就会生成集成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