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新建的元器件原理图怎么修改里面的参数???

楼主(2019-05-22):
自己新建的元器件原理图怎么修改里面的参数???懵逼了~~~

网友:
以AD19版本为例,操作逻辑都差不多。

1.先打开活动面板“Properties”,在原理图上选中待修改的元件;
2.在"general"页可以修改元件的BOM信息;
3.在"Paramters"页修改元件的规则信息;
4.在“Pins”页修改元件的管脚顺序/属性/名称;
5.想修改逻辑封装的图形只能到库里修改再更新到原理图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