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Altium Designer 从原理图导入PCB图后,器件管脚都是绿的,什么怪怪???

楼主(2019-05-22):
使用altium Designer 从原理图导入PCB图后,器件管脚都是绿的,什么怪怪???

网友:
绿色应该DRC实时检查的错误,鼠标放在绿色部分看看PCB抬头显的错误,针对错误现象去要原因。

好的设计习惯就是一种好的套路,建议先做好PCB设计前处理:配置PCB优先项--》设置原点--》画板框--》根据洗板厂资料和阻抗要求设计层叠--》根据工厂制程能力和设计要求配置设计规则--》再导入原理图网表,这样套路可以使自己清楚自己的PCB设计,也会很清晰后面出现的DRC错误哦!

网友:
删掉room,检查ru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