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拼版方式设计的PCB能节约成本吗?

楼主(2019-05-22):
多个板子外形尺寸一样,走线略有不同,设计时采用同一个DSN和BRD文件设计,大致如图所示,现在让板厂增加几个V-CUT,板厂都要求从第二个V-CUT开始每个V-CUT增收一半的工程费,目前行业内都是这样吗?有没有其他什么节约成本的方法啊?

网友A:
    你这已经是最节约成本的方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已经是最节约成本的方法了

感谢斑竹回复

网友B:
    每个V-CUT 表示動一刀  當然要計費
愈多V-CUT  則計費當然愈多

合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每个V-CUT 表示動一刀  當然要計費
愈多V-CUT  則計費當然愈多

不用V-CUT呢,做成板框形式+邮票孔呢

网友:
    用邮票孔好像也是算6款PCB,我这边的厂家是这样。

网友:
    拼成3*2的呢,就可以少切2次了,哈哈哈

网友(点评):
原來方向一樣 改成 3X2 或許更貴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用V-CUT呢,做成板框形式+邮票孔呢

做成邮票孔你的板材面积就增加了,一样会增加费用,只是加多少的问题而已!

网友:
    费用肯定会增加的  多了道工序啊

网友:
    改为6拼板,只需要3刀

网友:
    V-CUT哪里需要一半的工程费哦!就是PCB板厂的霸王条款!好多都是!

网友:
拼板后考虑贴片和组装带来的方便和减少维修费用那就算成本的地方就多了

网友:
    增加工程费不是因为你v-cut,而是因为你每个板子电路不一样。建议多联系几家pcb厂家,对比一下。

网友:
    从第二个V-CUT以上增加费用是因为你这个板第二个板以上是不同的板子,目测有5款不同的板子拼在一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