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 使用Altium Designer放置丝印

楼主(2019-05-22):
11  使用altium Designer放置丝印

丝印的要放在丝印层上,也就是

板子的位号要放到合适的区域,用合适的大小和字体(truetype),板子的位号不能放在焊盘上,以下是错误示范。

也不能放在焊上器件以后就被遮挡的区域,以下是错误示范

更不能放在别的层,例如layer层,是具备导电属性的。以下是错误示范

如果放置在底部丝印层,应当以映射的方式(有时名字叫镜像)

在正面看好像是映射的字反了,等到时机做出来以后,看到现象如下

如果是接线端子,应当有适当的标识,以方便使用

也可以在板子上留一些使用说明

网友:
讲解了很清楚,我来添砖加瓦:

1.丝印大小以能清晰辨析为主要原则,一般可设置为5mil/30mil;

2.器件位号丝印靠近器件放置,且字符方向要和器件一致;

3.平面空间太小丝印放不下,可以集中放在空旷区域,并用多边形画出器件范围,字符方向要和器件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