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神!!读EEROM,程序会经常死在无法理解的状态机怎么办?

楼主(2019-05-22):
     先说一下小弟遇到的情况吧,用ACTEL的A3P250-1FG144芯片,在Libero11.1编译环境中编译的,其实是很简单的一个读取外置EEROM的SPI程序,每次上电时外部会恒定的给出mode=0(读模式)信号,芯片工作使能信号恒有效(EN_SPI=1),然后利用15.36MHZ的时钟,产生3.84MHZ的SCLK时钟,送给外部EEROM,片选信号SPI_CS每次低电平信号选片,并串转换的模块p2s、s2p没有写在帖子里(主要是和我遇到的问题没关系,就没写进来),即SPI_SI,SPI_SO不用考虑,遇到的问题和它们无关。
          对于写的程序,在线的语法,仿真都没问题,可是什么我下载到Acte的A3P250-IFG144芯片上时,程序经常会莫名奇妙的死循环在状态机“DELAY_2>DELAY_3>DELAY_3>DELAY_3”,中间直接跳过CYC_3,而且一直不停的在“DELAY_2>DELAY_3>DELAY_3>DELAY_3”循环。
      FPGA的资源我只用了13%,在线仿真的逻辑和时序都是没问题的,到时为什么会一直在状态机“DELAY_2>DELAY_3>DELAY_3>DELAY_3”死循环呢??想尽了办法,困扰了几天,实在不知道小弟的程序哪里有问题,请各位大神帮我看看,指点一下,小弟万分感谢!!程序如下:

SPI_ctrl(clk,    //15.36MHZ
            rst,
            mode,
            EN_SPI,
            radd_ROM,
            SPI_Dout,

            SPI_CS,
            SPI_SCLK,
            op_code,
             D_fromROM,
             D_fromROM_ready
         );

input  clk,rst;
input  mode;
input  EN_SPI;
input[15:0]  radd_ROM;
input[7:0]  SPI_Dout;

output  SPI_SCLK;
output  SPI_CS;
output[23:0]  op_code;
output[7:0]  D_fromROM;
output  D_fromROM_ready;

parameter  READ_CNT=8’d32;

parameter  SPI_READ=8’b0000_0011;

parameter   IDLE=4’b0000,
                     Initial_1=4’b0001,
                     CYC_1=4’b0010,
                    DELAY_1=4’b0011,
                    CYC_2=4’b0100,
                    DELAY_2=4’b0101,
                   CYC_3=4’b0110,
                   DELAY_3=4’b0111,
                   JUDGE_1=4’b1000,
                   SPI_rdBack=4’b1001;

reg[3:0]  state;
reg[7:0]  SCLK_cnt;
Always@( posedge  rst  or  posedge  clk) begin
     if (rst)  begin
           SPI_SCLK<=1’b0;
           SPI_CS<=1’b1;
           op_code<=24’b0;
           D_fromROM<=8’b0;
           D_fromROM_ready<=1’b0;
           SCLK_cnt<=8’d0;
           state<=IDLE;
     end
     else  if ( EN_SPI==1‘b1’)  begin
            case(state)
                   IDLE: begin
                                 if(mode==1’b0) begin
                                        state<=Initial_1;
                                 end
                                 else begin
                                        state<=IDLE;
                                 end
                  end
                  Initial_1:begin
                                   op_code<={SPI_READ,radd_ROM};
                                   SCLK_cnt<=READ_CNT;
                                   state<=CYC_1;
                  end
                  CYC_1:begin
                                   SPI_CS<=1’b0;
                                   state<=DELAY_1;
                   end
                   DELAY_1:begin
                                   SPI_CS<=1’b0;
                                   state<=CYC_2;
                   end
                  CYC_2:begin
                                   SPI_SCLK<=1’b1;
                                   state<=DELAY_2;
                  end
                  DELAY_2:begin
                                  SPI_SCLK<=1’b1;
                                  SCLK_cnt<=SCLK_cnt-8’d1;
                                  state<=CYC_3;
                  end
                  CYC_3:begin
                                  SPI_SCLK<=1’b0;
                                  state<=DELAY_3;
                  end
                  DELAY_3:begin
                                  SPI_SCLK<=1’b0;
                                  if(SCLK_cnt==8’d0)  begin
                                           D_fromROM<=SPI_Dout;
                                           state<=JUDGE_1;
                                  end
                                  else  begin
                                           state<=CYC_2;
                                  end
                  end
                  JUDGE_1:begin
                                    SPI_CS<=1’b1;
                                     if(op_code[23:16]==SPI_READ)  begin
                                              D_fromROM_ready<=1’b1;
                                              state<=SPI_rdBack;
                                    end
                                    else  begin
                                              state<=IDLE;
                                    end
                   end
                   SPI_rdBack:begin
                                         D_fromROM_ready<=1’b0;
                                         state<=IDLE;
                   end
                   default:begin
                                  state<=IDLE;
                   end
              endcase
       end
       else  begin
                  SPI_SCLK<=1’b0;
                  SPI_CS<=1’b1;
                  op_code<=24’b0;
                  D_fromROM<=8’b0;
                  D_fromROM_ready<=1’b0;
                  SCLK_cnt<=8’d0;
                  state<=IDLE;
       end
end

网友:
else  if ( EN_SPI==1‘b1’)  begin ,可能问题在那个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