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功放的负载牵引问题Load-pull

楼主(2019-05-22):
请教大神,是不是所有的功放设计都必须进行Load-pull测试么?
对于输出功率较小,比如,10多个dbm的输出功率,并且工作在线性范围的功放设计也必须进行负载牵引么?非常感谢!

网友:
没做过,不好说。不过我们在做PA匹配调试的时候经常会用到load pull 图形来作为匹配调试指导。所以,如果是为了方便调试,那确实可以做一下。

网友:
    小功率放大器一般是类型A,不需要用load-pull办法,一般网络分析仪即可。一个大概的判断方法就是如果厂家给了散射参数,就不需要。如果厂家给了某种工况下的最优源和负载阻抗,就需要用load-pul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