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推荐一款频谱分析仪,哪个牌子的比较好啊,做wifi用的,感谢

楼主(2019-05-22):
请推荐一款频谱分析仪,哪个牌子的比较好啊,做wifi用的,感谢!8 l8 q5 w' \/ @

网友:
做WIFI要啥频谱仪啊,买个综测更好,方便。如果做杂散分析,到第三方实验室或者芯片产商去测吧,更方便

网友:
这个没啥好推荐的吧~ 能拿出来卖的,只要质量没问题,都够你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