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实践(八)PS与PL共享DDR(上)

楼主(2019-05-22):
本篇只有目录的第一部分,其余部分请查看(中)、(下)篇

FPGA实践(八)PS与PL共享DDR(上)

背景:很多时候需要PS与PL共享DDR作为global memory,例如卷积之中,PS将weight in与feature写入DDR,然后PL调用DDR进行运算,再将结果写入DDR进行下一次迭代。

目的:1.  PS与PL共享DDR,读和写。并且像卷积一样需要三个指针。2.  IPcore设置变量,能通过PS能查看到IPcore运行位置。3. 运用BRAM实现一定的数据搬运。

目录

一、IPcore编写

       1.1 一种错误的接口

       1.2 IPcore代码

       1.3 位置信息

       1.4 接口

s_axilite

m_axi

二、testBench

       2.1 程序编写

       2.2 PS与PL的交互

三、系统搭建与hdf生成

四、SDK

       4.1 用malloc的方式开辟内存

       4.2 指定指针位置

五、SoC

       5.1 交叉编译

       5.2 驱动

       5.3 运行

一、IPcore编写

1.1 一种错误的接口

------------------------------------------

int share_dram_core(int write_nums,int read_nums,

                                        volatile float * write_ptr,volatile float *read_ptr,

                                        int location_idx,int write_loop_idx,int read_loop_idx,

                                        int read_sum){

网友:
回复看看隐藏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