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开发板晶振频率自动变化问题

楼主(2019-05-22):
关于开发板晶振频率自动变化问题

有一个开发板,晶振频率标注是11.0592MHz,插在一台电脑USB口上是11.033MHz,插在另一台电脑USB口上变成了11.08MHz,请问晶振频率是不是随供给开发板的电压变化会有一定的变化?
谢谢。

网友:
应该不会,但是如果滤波电容坏,或者电路结构不好,会被干扰的。

网友:
是的,随着温度,电压,以及外部电磁环境都会影响它的精度。 这就是为什么相关数据手册会标注有一个误差范围。

楼主:
非常感谢,长知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