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同步复位,异步复位以及异步复位同步释放

楼主(2019-05-23):
    FPGA:同步复位,异步复位以及异步复位同步释放1.同步复位(Synchronous Reset)来看一个简单的同步复位的D触发器,Verilog代码如下:
    module d_ff (
            clk,
            rst_n,
        datain,
        dataout
    );
        input        clk;
        input        rst_n;
        input        datain;
    ouput        dataout;
        reg            dataout;
        always @ (posedge clk)
        begin
            if (!rst_n)
            dataout    <= 1'b0;
            else
            dataout    <= datain;
        end
    endmodule
综合后的RTL图表如下:

    Altera的MAXII系列的cpld中,register没有同步复位资源,所以同步复位信号需要通过额外的逻辑电路实现,上面的例子,QuartusII软件自带的综合工具使用选择器实现了同步功能,但是这不是确定的,有的综合工具综合成与门,如下图:

同步复位的优点:
    1). 抗干扰性高,可以剔除复位信号中周期短于时钟周期的毛刺;
2). 有利于静态时序分析工具的分析;
3). 有利于基于周期的仿真工具的仿真。
同步复位缺点:
    1). 占用更多的逻辑资源;
    2). 对复位信号的脉冲宽度有要求,必须大于指定的时钟周期,由于线路上的延迟,可能需要多个时钟周期的复位脉冲宽度,且很难保证复位信号到达各个寄存器的时序;
    3). 同步复位依赖于时钟,如果电路中的时钟信号出现问题,无法完成复位。
    2. 异步复位(Asynchronous Reset)来看一个简单的异步复位的D触发器,Verilog代码如下:
    module prac (
            clk,
        rst_n,
            datain,
            dataout
        );
    input        clk;
        input        rst_n;
        input        datain;
        output        dataout;
        reg            dataout;
        always @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begin
        if (!rst_n)
                dataout    <= 1'b0;
        else
                dataout    <= datain;
    end
endmodule
    综合后的RTL图表如下:

异步复位的优点:
    1). 无需额外的逻辑资源,实现简单,而且CPLD有针对复位信号的全局不限资源,可以保证复位管脚到各个寄存器的clock skew最小(注意不是到各个寄存器的延迟最小);
    2). 复位信号不依赖于时钟。
同步复位缺点:
1). 复位信号容易受到外界的干扰;
    2). 复位信号释放的随机性,可能导致时序违规,使电路处于亚稳态,如下图。

    3. 异步复位同步释放(Asynchronous Reset Synchronous Release)这种复位方式在文献中还有一种称谓:Synchronized Asynchronous Reset,这种称谓应该在国外的技术人员中比较流行,与Altera的工程师交流过程中,他们一直使用Synchronized Asynchronous Reset这种称谓(当然也可能是个人的习惯)。
    来看一个Synchronized Asynchronous Reset例子,Verilog代码如下:
    module prac (
            clk,
            reset_n,
            dataa,
        datab,
            outa,
            outb
        );
    input        clk;
        input        reset_n;
        input        dataa;
    input        datab;
        output        outa;
        output        outb;
        reg            reg1;
    reg            reg2;
    reg            reg3;
        reg            reg4;
        assign    outa    = reg1;
    assign    outb    = reg2;
    assign    rst_n    = reg4;
        always @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eset_n)
        begin
            if (!reset_n)
                begin
                    reg3    <= 1'b0;
                reg4    <= 1'b0;
                end
        else
            begin
                reg3    <= 1'b1;
                reg4    <= reg3;
            end
        end
        always @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begin
        if (!rst_n)
            begin
                    reg1    <= 1'b0;
                    reg2    <= 1'b0;
            end
            else
            begin
                reg1    <= dataa;
                reg2    <= datab;
                end
        end
endmodule
    综合后的RTL图表如下:

此文来源于《Implementation and Timing of Reset Circuits in Altera FPGAs》,例子程序可能代码与源代码略有出入,RTL图是用QuartusII 8.1综合的,与原文也有出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