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2电路中外围电容的电压大小对芯片功能有影响吗,应该取多少合适?

楼主(2019-05-22):
232电路中外围电容的电压大小对芯片功能有影响吗,应该取多少合适?求解答!

网友A:
RS232的逻辑1为-3~-15,逻辑0为+3~+15,电容寿命在元器件中偏短,要按照至少两倍降额设计,个人认为电容耐压值选择35V,比较可靠。

楼主:
引用 网友A:
RS232的逻辑1为-3~-15,逻辑0为+3~+15,电容寿命在元器件中偏短,要按照至少两倍降额设计,个人认为电容耐 ...

多谢解答,目前我用的25V的,准备在买35V的贴片对比下

网友:
关键看芯片规格,比如MAX很多芯片就是将电压泵到10V,但部分芯片只是泵到5V。
在此基础上,考虑降额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