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的反向保护二极管及作用?

楼主(2019-05-22):
电源的反向保护二极管及作用?

   你在使用电源时,是否会将电源进串联或并联?或者你是否用电源给电机进行供电?

   这些应用如果使用不当,很有可能损坏供电的电源?本文详细描述电源的反向电压保护的必要性!

   电源的输出端口通常会采用一个反向二极管来保护电源避免受到反向电压的损坏!如下图所示,几乎绝大部分的直流电源都会在输出端口添加一个甚至多个电解电容。这些电容起到滤除输出纹波和噪声,而且提供额外的电能用于减小在负载电流动态变化时电压突升或突降的幅度。电解电容可以承受一些反向电压,但也不会很高,一般在1V1.5V,过高的反向电压会导致电解电容的泄漏甚至更糟糕的情况…..譬如爆炸!反向保护二极管可以限制电解电容的方向电压在二极管的导通电压以内,而且保护二极管的耐流值至少应该与电源的输出最大电流一致。

对于线性电源,必须在电源的输出端,按照上图的方式添加反向保护二极管,即二极管的阴极连接到电源的正极,阳极连接到电源的负极。

但对于开关电源,反向保护二极管其实已经隐藏在的它的电路之中,如下图所示:

你可能会问,在使用电源时怎么会出现上面提到的反向电压?常规情况下,电源是给被测件供电,提供正向电压,是不会出现上述反向电压,而且即使电源内部电路出现故障,通常也不会出现反向电压。所以反向电压一般来源于外部的电源或能够输出反向电压的被测件。例如,当你用两台电源作为备用电源时,偶尔会在某台电源上可能会出现反向电压现象;在有,用两台电源串联时,如果负载短路就会出现两台电源的正负极直接对连的情况,也会出现反向电压现象。

从上图可以看出,当负载短路时,相当于两台电源直接正、负极相连,电压高的电源1会直接给电压低的电源2供电。此时,电源2的反向保护二极管导通,而电流则限制在电源1的设定电流值并处于恒流CC模式,保护电源2避免损坏!

网友:
原来是这个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