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教你如何写代码减少逻辑单元的使用数量(很实用)

楼主(2019-05-22):
    大神教你如何写代码减少逻辑单元的使用数量(很实用)

一....尽量不要使用"大于""小于"这样的判断语句, 这样会明显增加使用的逻辑单元数量 .看一下报告,资源使用差别很大.
         例程:always@(posedge clk)
   begin
        count1=count1+1;
   if(count1==10000000)
     feng=1;    //no_ring
        else if(count1==90000000)
         begin
          feng=0;   //ring
          count1=0;
        end
    end            //这么写会用107个逻辑单元
    // 如果把这句话if(count1==10000000)改成大于小于,报告中用了135个逻辑单元
二.....一定要想尽办法减少reg寄存器的长度
         上次把[30:0]改到[50:0],报告里逻辑单元从100多直升到2000多!!!太吓人了,至于为什么我就不知道了哈!
三....case语句里一定要加default    if一定要加else
      如果是组合逻辑的设计,不加default或else的话,不能保证所有的情况都有赋值,就会在内部形成一个锁存器,不再是一个纯粹的组合逻辑了,电路性能就会下降.
         例如:case({a,b})
                  2'b11 e=b;
                     2'b10   e=a;
             endcase
            //不加default,虽然只关心a=1时的结果,但是a=0的时候,e就会保存原来的值,直到a变为1
               //那么e要保存原来的值,就要在内部生成锁存器了.
四....尽量使用Case语句   而不是if--else语句
      复杂的if--else语句通常会生成优先级译码逻辑,这将会增加这些路径上的组合时延
用来产生复杂逻辑的Case语句通常会生成不会有太多时延的并行逻辑
    五...组合逻辑的always块中,要注意所有的输入全部放入敏感变量表里
          比如:always@(a or b)
                         begin
                                       out=(a&b&c);
                             end
此时生成的不是纯的组合逻辑,因为当C变化时,    out不会立刻发生变化(需要等到a或b变化,c的变化才会显现),    所以需要生成一个寄存器来保存C的值.
    连续赋值语句的综合:从赋值语句右边提取出逻辑,用于驱动赋值语句左边的net
    过程赋值语句的综合:从赋值语句右边提取出的逻辑,用于驱动赋值语句左边的reg型变量。注意:initia语句仅用于仿真,不综合。只有在always中才能被综合。
建议组合逻辑用阻塞语句,时序逻辑用非阻塞语句,任何延时控制(如#5)都被综合工具器忽略。一个模块中同一个变量不能既有阻塞赋值,又有非阻塞赋值。
always语句的综合
1对于组合逻辑,事件列表必须包括所有always语句中引用的变量,否则会造成综合的结果与设计功能不匹配。
    2临时变量可以不用在事件列表中列出。
if语句的综合
特别要注意综合出锁存器。always中,某个变量没有在所有的条件分支中被赋值,就会综合出锁存器。
case语句综合
和if语句一样,不完整的case分支语句也会导致锁存器的综合。
    避免方法:
    1)在case语句前,对要赋值的变量赋予初值
always @ (state or a or b) begin
    q =0;
case(state)
    3'b000: q =  A & B;
    ……
2)使用default分支语句
3)使用综合指令,具体用法在case关键字行的注释中插入”synthesis full_case“
    并行CASE语句
通常情况下case语句和if语句一样会综合出代有优先权解码的硬件电路,从上大侠选项优先级逐渐降低。但如果设计者知道case语句中的所有项是互斥的,这时候就使用”parallel_case"综合指令。
    always @(key)
    case(key)     //synthesis parallel_case
    4'b0001: a  = 0;
 endcas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