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E49724运放供电问题

楼主(2019-05-22):
    各位大神,
近期设计上用到一款 运放LME49724,供电±15V,测量电压时,上电发现-15V直线下降,导致运放部分发热严重。
    后更改为±12V供电,测量电压没有下降的问题,较为稳定。
    运放的规格书上给的电压范围是±2.5V to ±18V。但为什么±15V用着就有问题呢?
    请问谁有用到运放LME49724,帮忙分析一下,多谢!

网友A:
    可以说说你是怎么测量了吗?带负载还是不带负载,带多大的负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说说你是怎么测量了吗?带负载还是不带负载,带多大的负载。

    供电模块正负15V,仅给运放提供正负15V电压,负载只有运放

网友:
    我觉得可能是电源模块-15V输出内阻太接近运放负轨输入内阻,串个限流电阻试一试,再量测一下电压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