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知道为什么我做的频率源在频率低端相噪反而很差,非常感谢!

楼主(2019-05-22):
有谁知道为什么我做的频率源在频率低端相噪反而很差,

用的同一个VCO,晶振10MHZ
环路带宽取的比较宽
非常感谢!

网友:
按理说,相噪和频率成正比,频率越高,相噪越差才对,你这个不清楚

网友:
    建议先用ADIsimPLL仿真一下

网友:
    先仿真,后实物

网友:
    低端的时候相噪多少,上图????

网友:
    VCO的输出范围?
环路滤波是无源还是有源?锁相环型号和对应的设置?
最好有这部分的原理图,才好讨论。

网友:
    四级会员(40)  Rank: 4Rank: 4Rank: 4Rank: 4   发消息         2#  发表于 2019-5-22 14:55 | 只看该作者 按理说,相噪和频率成正比,频率越高,相噪越差才对,你这个不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