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用示波器测量滤波器滤除EFT干扰波形讨论

楼主(2019-05-22):
对于EFT干扰,我们一般采取的措施就是添加滤波器,但是如果想要验证滤波器对EFT干扰抑制量,是否能用示波器测量?
% l3 Y% w. p* Q4 i2 g对于电源端口当打火线的EFT干扰时,应该测试滤波器的那个位置;当打零线的EFT干扰时,又应该测量滤波器的哪个位置呢?请各位大神提出建议指点下,谢谢!

网友:
共模電感,濾波器,Y電容,以及有EFT抑制功能的TVS都有效。電源輸入級放合適的共模電感其實效果最明顯。親測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