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交流耦合开关求推荐一下,谢谢

楼主(2019-05-22):
各位前辈,在设计一款数据采集卡中对输入信号进行放大,有1倍放大(x1)、2倍放大(x2)、4倍放大(x4)x4用到了一款射频开关,型号为:MASWSS0144TR-3000,如下图,实际电路测试发现在交流耦合的情况下,逻辑控制端的电压信号会额外叠加到主通路中,引起测试结果过不准确想,后来查看了数据手册,上面确实有提到要在通道中添加隔直电容,是不是射频类的开关是不是都要添加这种隔直电容,有没有朋友使用过类似的开关,想请朋友们推荐一下类似的这种开关:单刀三掷、可以通过DC也可以通过AC(带宽500MHz) 逻辑控制端的电压不能额外的添加到通道中,非常感谢

网友A:
射频开关基本都有添加隔直电容的要求,即使规格书里没要求,那也是因为内部已经集成隔直电容了。你这种只能分成两路了,直流一路,射频一路

网友B:
楼主,规格书已经要求用隔直电容了~

网友C:
    完全同意楼上的意见,直流交流分开,其实MMIC放大器基本都是这样做得。在直流分路上用电感或者磁珠做RF choke, 把电感或者磁珠的一个pad放在射频主线上,这样对射频信号几乎没有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射频开关基本都有添加隔直电容的要求,即使规格书里没要求,那也是因为内部已经集成隔直电容了。你这种只能 ...

    谢谢哈,你说的是对的,我查看了很多类似这样的射频开关,都有提到隔直电容,之前也是看到了这个数据手册上面说的可以过DC,隔直电容也就没太在意,发现这样设计确实存在问题,网友推荐了一款开关是模拟的:FSA3357,通道间是完全隔离开的,只是带宽只有250MHz,现在设计需求上需要的带宽是:500MHz左右,还在找是否存在类似的模拟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规格书已经要求用隔直电容了~

    对,确实提到了,当初也看到了,DC可以通过,发现这样设计确实存在问题,网友推荐了一款模拟开关,通道间是完全隔离开的,型号: FSA3357,只是带宽有点窄250MHz,设计要求:500MHz,还在找是否有类似带宽宽一点这种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完全同意楼上的意见,直流交流分开,其实MMIC放大器基本都是这样做得。在直流分路上用电感或者磁珠做RF cho ...

    您的意思是,将直流和交流分开,在交流通路上添加隔直电容,直流通路上用电感或者磁珠的一个pad放在直流通路上,另外一个pad放在直流通路上吗?这个地方有点不太明白,能否指导一下,谢谢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的意思是,将直流和交流分开,在交流通路上添加隔直电容,直流通路上用电感或者磁珠的一个pad放在直流 ...

    是的,就是这个意思。磁珠之后还可以加电容,滤掉射频信号

网友:
    射频和直流分离。
直流电压通过电感通到主通道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