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STC单片机使用其他IO口做串口通信的问题

楼主(2019-05-22):
求助关于STC单片机使用其他IO口做串口通信的问题

标准单片机都是使用P3.0,P3.1作为TXD,RXD来做串口通信。我使用的是STC的STC15F2K60S2这款单片机,可以使用P3.6,P3.7作TXD,RXD,请问有用过这种单片机的吗,怎么才能改变默认引脚位置。
     我查看STC的头文件,发现有
#define                S1_USE_P30P31()                P_SW1 &= ~0xc0        //UART1 使用P30 P31口,默认
#define                S1_USE_P36P37()                P_SW1 = (P_SW1 & ~0xc0) | 0x40        //UART1 使用P36 P37口
     调用这个后,在使用ISP下载时,用不用勾选其他特殊项。

网友:
这个define就是让你选择用哪个的,注释掉你不想用的

网友:
这个设置只是针对你的软件用不同的串口,ISP下载应该还是原来的,不用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