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如何成功导入dxf板框

楼主(2019-05-22):
在设计PCB之前,需要根据结构外形确认PCB板框,但实际操作过程中可能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现结合pads来演示如何导入dxf板框。
1.CAD打开外形图纸,将外形图进行分解查看。

有时结构导出的外形图会出现完全重合或部分重合对对象,出现的原因有很多种,这些重合的线不仅会增加图形的数据量,有时还会对图形的创建和编辑产生影响,因此需要将这些重合的线处理掉。

2.使用消除重线或删除重复对象,命令是OVERKILL,我们在修改菜单能找到它,如下图所示,确定删除重复对象。

3.需要确定图形是否密闭,通过BOUNDARY命令进行判断。

4.接下来就要把图形整合成一个密闭图形,通过PEDIT命令,M(回车)-选择需要整合的图形(回车)-Y(回车)-J(回车)- 一直 回车 到结束。

此时已经将图形整合好了,接下来生成一个新的DXF文件,版本尽可能选低版本。

5.使用PADS导入dxf文件,出现提示框不能将开放的2D线转化成密闭的板框,此时只需要选择图形右键关闭后,就可以进行板框设置了。

PS:最近在处理一个新板框时使用以上流程发现还是存在问题,多次尝试后发现DXF文件中板框需要时多段线,不能是样条曲线,否则就会出问题。  20190527

网友A:
AUTOCAD 2007  版 有删除重复对像吗

网友:
删除重复对像  这个功能应该不错,每次重复的地方我都是删后自己重画,太苦逼了

网友:
    学习学习了,,好用好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AUTOCAD 2007  版 有删除重复对像吗

    不确定,你可以亲自试试,现在我用的是14版的

网友:
    X 打散---pe闭合板框
PADS DXF导入

网友:
    如果出现样条曲线只能删除,重新画进去,然后在pe组合成多线段,导入的时候就没有问题

网友(2020-03-30):
    请问一下,导完板框,怎么导入网表(初学PADS9.5,我导完板框再导网表的时候居然会把板框覆盖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