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用洗板水刷过之后发白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9-05-22):
如题

网友:
洗板水没密封好水分进去了

网友A:
洗板水和被溶解的松香和助焊剂混合在一起残留在板上,挥发后就留下白色的一层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洗板水和被溶解的松香和助焊剂混合在一起残留在板上,挥发后就留下白色的一层东西

那碰到这种问题该怎么解决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碰到这种问题该怎么解决呢

1.清洗的时候尽量把残留物清洗掉,而不是用洗板水擦一擦就行2.更换其他洗板水,不同洗板水成分不一样。

网友:
换干净的洗板水。

网友(2019-09-02):
你只清洗了一次,我每次都是用天那水洗三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