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调试用什么软件比较多啊?

楼主(2019-05-22):
    一般硬件调试简单的程序,比如点灯或者是按键啥的,一般用什么软件写程序啊?

网友:
    大概是想调试单片机吧,用得比较多的是 Keil(或MDK)和 IAR。

    谢谢分享!: 5.0 支持!: 5.0
    谢谢分享!: 5 支持!: 5
    谢谢您,是的,调单片机就可以了。。Keil是可以的。感谢您的解答。

网友:
    这。。。。没法回答啊

网友A:
    看用的什么硬件平台了,不同平台编译工具和编译环境会不一样的,ARM平台用Keil MDK版, C51平台可以用Keil C51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用的什么硬件平台了,不同平台编译工具和编译环境会不一样的,ARM平台用Keil MDK版, C51平台可以用Keil C ...

我想调一个触摸按键的模块。。不是触摸屏那种。他们有用什么ubuntu linux,也有用别的。我一小菜,想自己试着调一下,但都不知道用什么平台或者什么软件调。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想调一个触摸按键的模块。。不是触摸屏那种。他们有用什么ubuntu  linux,也有用别的。我一小菜,想自己 ...

硬件平台是指主机MCU片上CPU架构,触摸按键模块应该只是从机受主控平台控制的,ubuntu是Linux的一种流行版本,因为linux是开源操作系统可以方便开发各种软件应用,效率较高,当然也包括嵌入式软件了。建议先掌握好一种编译工具,推荐Keil MDK,很多芯片都用ARM内核,未来很多年也是如此的。用啥系统WIN or Linux不是很重要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想调一个触摸按键的模块。。不是触摸屏那种。他们有用什么ubuntu  linux,也有用别的。我一小菜,想自己 ...

用能调51单片机的就可以了。Keil就可以了。。谢谢各位啦。。

网友:
    看你用 什么芯片了

网友:
    根据MCU平台选择调试软件集成环境啊,而且一般一款单片机会支持多种开发环境,这就要看个人的熟悉程度了,而且也要看你公司支持哪种了

网友:
    因芯片而异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硬件平台是指主机MCU片上CPU架构,触摸按键模块应该只是从机受主控平台控制的,ubuntu是Linux的一种流行 ...

谢谢您的答复。已经下载keil。学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