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知道如何在隔离式电源中测量频率响应吗?

楼主(2019-05-23):
你知道如何在隔离式电源中测量频率响应吗?

您在补偿隔离式电源的反馈回路时是不是感到无从下手呢?在您进行测量时,回路的断开位置将直接影响到这项工作的难度。

在选择TL431电路周围的补偿组件时,在一个特定的位置断开回路十分关键。我们可以选择在两个位置断开回路。

大多数工程师喜欢在图1显示的反馈电阻分压器的位置上断开回路。毕竟,我们在非隔离式降压电路中是这么做的。当我们在这款隔离式电源中也进行同样操作的话,内部回路会变成发电厂设备的一部分,并且使得方程式和设计过程变得复杂。当我们在分压器上断开回路时,我们必须:

  • 检查内部开回路的稳定性。
  • 然后,我们必须查看这个内部回路的闭环响应。闭合内部回路是发电厂设备,它由外部回路控制。
  • 通过选择外部回路内的TL431周围的补偿组件来确保稳定性。

图1.在反馈分压器的位置上断开回路会使测量过程复杂化。

按照图2中所示的方式断开回路,我们可以通过一个简单的步骤稳定电源。现在,发电厂设备被定义为光耦合器的输出到电源输出的转换函数,而两个回路被包含在补偿中,而非发电厂设备中。这使得我们能够使用电源技巧:补偿隔离式电源中说明的简单方程式,以快速选择TL431周围的补偿组件。

图2.在输出和整个TL431电路之间断开回路可简化测量过程。

经常情况下,电路中会包含一个50欧姆电阻器,其唯一用途就是在测量回路的同时提供一个插入干扰的位置。当被放置在图2标出的位置上时,这个电阻器的阻抗将影响电源的性能。光耦合器电流必定会流经这个电阻器,并会导致一个稳压误差。如果你将一个电阻器放在这个位置,那么必须使用0欧姆电阻器。在执行回路测量时,可临时放置一个50欧姆电阻器来插入干扰。之后,必须替换掉0欧姆电阻器。

网友:
看过这篇文章之后 我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