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igrity] 求问多片DDR3中地址线、控制线、命令线都走点对点拓扑有什么缺点呢?

楼主(2019-05-23):
    如题,看到公司目前有个板子的设计,1片FPGA连2片或4片DDR3,不是按照一般datasheet要求(数据线点对点,地址线、控制线、命令线选用T型或fly-by),这几款板子DDR3的所有走线都是点对点拓扑,这样的板子对比按照datasheet要求设计的板子有什么缺点呢?盼复,感谢

网友A:
    求DDR3的IBIS模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求DDR3的IBIS模型

没有,连板子的layout也没有,只是看到几块板子的实物,有些违背datasheet建议,想知道后果

网友B:
    DDR都采用单通道通信,给咱为政?

楼主:
引用 网友B:
DDR都采用单通道通信,给咱为政?

目前从板子实物来看是这样的,几片DDR各自为政,不符合芯片datasheet建议,但板子又能实际使用,只是不知道这样做的缺点

网友B:
    跑的频率上有没有差异?

楼主:
引用 网友B:
    跑的频率上有没有差异?

    没有测试过频率,但是能正常切换几张图片(治具板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