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 Wizard 10.5生成封装问题

楼主(2019-05-23):
LP Wizard生成封装无法自动建立pin之后忽略的话会直接生成器件,但是没有焊盘

网友A:
    把Expand选项勾掉

网友:
    是不是路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Expand选项勾掉

    没有用,和原来一样,还是不能直接自动做焊盘,报错是一样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用,和原来一样,还是不能直接自动做焊盘,报错是一样的

    Pad Designer精度要和LP Wizard设置一致,而且不支持自动建shape类型的焊盘

网友B:
    焊盘需要先做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焊盘需要先做好!!

    可以自动生成的

网友C:
    路径的问题,把路径添加上重新生成一遍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C:
    路径的问题,把路径添加上重新生成一遍即可

更换了一台电脑测试了一下,感觉是公司的加密软件的问题,在自己的电脑上啥问题都没有

网友(2020-09-12):
    这个问题我搞了 一晚上 才找到解决方法:
我和LZ出现一样的错误 不能画焊盘 上面有个老兄说对了 精度和单位要设置的和LP Wizard 10.5一样
    但是我发现cadence pcb的drawing-new desingn里面的设置只能用默认,不能使用自定义初始精度和单位不然就会出现 自动生成封装在Pad Designer卡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