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总结的Inout双向端口信号处理方法

楼主(2019-05-23):
    大神总结的Inout双向端口信号处理方法

       如果Data_inout不是高阻态,则用作输出,无法做输入的,否则两者岂不有了冲突?
nout端口信号做输入时,观察例子中的输出Data_out_t就应该是高阻态的.
  见许多问这个问题的,总结一下大家的贴子,希望能对大家有点用处,如果有不对的地方,欢迎指出.
  芯片外部引脚很多都使用Inout类型的,为的是节省管腿。就是一个端口同时做输入和输出。 Inout在具体实现上一般用三态门来实现。三态门的第三个状态就是高阻''Z''。当Inout端口不输出时,将三态门置高阻。这样信号就不会因为两端同时输出而出错了,更详细的内容可以搜索一下三态门Tri-State的资料.
  1 使用Inout类型数据,可以用如下写法:
nout Data_inout;
nput Data_in;
eg Data_reg;//Data_inout的映象寄存器
eg Link_data;
      Assign Data_inout=Link_data?Data_reg:1''Bz;//Link_data控制三态门
      //对于Data_reg,可以通过组合逻辑或者时序逻辑根据Data_in对其赋值.通过控制Link_data的高低电平,从而设置Data_inout是输出数据还是处于高阻态,如果处于高阻态,则此时当作输入端口使用.Link_data可以通过相关电路来控制.
      2 编写测试模块时,对于Inout类型的端口,需要定义成Wire类型变量,而其它输入端口都定义成Reg类型,这两者是有区别的.
      当上面例子中的Data_inout用作输入时,需要赋值给Data_inout,其余情况可以断开.此时可以用Assign语句实现:Assign Data_inout=Link?Data_in_t:1''Bz;其中的Link ,Data_in_t是Reg类型变量,在测试模块中赋值.
      另外,可以设置一个输出端口观察Data_inout用作输出的情况:
ire Data_out;
ssign Data_out_t=(!Link)?Data_inout:1''B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