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子上的不规则焊盘怎么画啊??用的软件是Altium Designer2015

楼主(2019-05-23):
板子上的不规则焊盘怎么画啊??用的软件是altium Designer2015

网友:
先用2D线画出闭合的焊盘形状,选中闭合的焊盘形状,点击“工具/转换/选中元素创建区域”,选中已生成好的区域,打开器属性,属性为Copper, top层。再在铜箔上放置小焊盘,赋予整个焊盘属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