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Altium Designer绘制板子,线宽一般都是怎么设置的???

楼主(2019-05-23):
    altium Designer绘制板子,线宽一般都是怎么设置的???
    看好多人画的板子有的线好宽,有的线好细,就是不知道线宽有什么规律

网友:
    电流大就宽,电流小就细。
    要求阻抗尽量小的线,也适当加宽,例如芯片的去耦电容。

网友:
    设计线宽线距是一门艺术,要平衡产品性能和工厂制程能力,理论再复杂的线宽线距都可以设计出来。

    1.目前工厂可以量产的最小线宽线距为4mil, 个别线宽可以做到3mil, 但成本会大幅增加;

    2.如果想做短平快的项目,性能也没有特别要求,一般设计最小线宽线距为6mil,这样大部分板厂都可以做的;

    3.线宽:一般信号允许一个网络的线宽可以不同,允许树支布线的,总的规律:地线>电源线>信号线;

4.电源线和地线要计算通道的载流能力,考虑导电损耗造成的温升(小于10度),20mil宽1oz厚可以承受1A电流,那么电源线至少要大于20mil

5.高速信号要考虑特性阻抗要求,保持整个高速链路的阻抗匹配,阻抗计算出线宽最好与链路上阻容焊盘接近,不可<=90度角度(焊盘&过孔可90)

    6.AD线宽在设计规则的布线中设定,布线时按3线宽可以在最大/最小/推荐值之间切换,按tab可以自己输入线宽,按shift W可以选择常用线宽。

网友(2020-07-29):
    根据电流大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