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绘制原理图的时候,下面图上这两个地方就是对不上,怎么处理???

楼主(2019-05-23):
个人有强迫症,使用altium Designer绘制原理图的时候,下面图上这两个地方就是对不上,怎么处理???
1. 器件连接脚放不到网格的十字交叉点上
2. 放线的时候,鼠标的十字点连不到器件连接脚上去

网友:
快捷键O-S,栅格捕捉使能都勾选上,栅格捕捉尺寸和可见设置成一样

网友:
OS快捷键,把electrical grid前面的勾去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