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yout中电源处理有什么心得 大家讨论一下

楼主(2019-05-23):
         有人说layout中最难处理的就是电源,也有人说简单,你怎么看 有什么方法规则吗

网友:
    整板电源规划一下,根据电流大小来铺铜,还好吧

网友:
    1、从局部来说,开关电源或LDO等模块电源要按照芯片手册的Design Guide做好,且靠近负载
2、从整体来说,哪些电源在电源层处理,哪些电源可以在走线层处理,事先要做好规划

网友:
    看情况吧,电源复杂的需要考虑之间串扰啥的

网友:
    看样子主要是做好规划, 电源完整性应该怎么理解呢?

网友:
    做好规划,,整体与局部

网友:
    电源要考虑的东西更多吧。设定也可以细分。

网友:
    LDO , Switching 或 PWM

网友:
    电源不难,但是规划的时候及板子密度大的时候做起来难,要整体去看。

网友:
    电气间隙和爬电距离还有环路面积最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