灵敏度怎么测量

楼主(2019-05-23):
老板让测量天线灵敏度,我不会测,增益,驻波比都测了,请大声教教我怎么测量,非常感谢!

网友:
要有综测仪进行测试。
逐步降低综测仪的输出功率,观察对应的解调误码率。 直到误码率达到协议的标准,这时综测仪的输出功率就是灵敏度强度了。

网友:
确认天线灵敏度这个叫法很准确么??

是想看无源的指标么?还是有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