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位误差有线测试和无限测试不同的原因是什么?

楼主(2019-05-23):
请教大神,
相位误差有线测试和无限测试不同的原因?
测试发射机的发射信号的相位误差时功放输出用电缆线直接连接到仪器测试时比较好,但是通过天线发射出去,再通过天线接收后连到仪器测试时相位误差就恶化了几度,请问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非常感谢!

网友:
有意思的现象。

目前对应输出的无线功率是多少?

楼主试试测试一下天线的驻波,说下现在的驻波是多少?

网友:
还可以调试一下对应频点的驻波和对应频点的相位误差

这种可能性是考虑驻波对相位误差的影响。

网友:
还有种可能性是芯片的多径处理能力。
有线测试是单径, 无线测试是多径测试解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