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哪个规格的千兆以太网的网络变压器对EMC最好。具体参数是什么,变压器的型...

楼主(2019-05-23):
谁知道哪个规格的千兆以太网的网络变压器对EMC最好。具体参数是什么,变压器的型号是什么?谢谢。

网友:
以太网变压器得根据你的PHY芯片来选合适的内部滤波方式,及抽头接法。
    EMC不是选个变压器就行的,想省事的话直接用带网络变压器的RJ45接头,本身网络变压器EMC参数没多大区别,只要选用正规厂商的就没问题。

网友A:
    EMC效果的网口变压考虑隔离度,插损,共模抑制比这几个参数,推荐带共模电感的独立变压器,最好不要变压器集成在网口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EMC效果的网口变压考虑隔离度,插损,共模抑制比这几个参数,推荐带共模电感的独立变压器,最好不要变压器 ...

点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