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阶,5阶互调测试主要测试什么东西急啊,请教大神,感谢!

楼主(2019-05-23):
本人菜鸟,我们公司做腔体滤波器,我们在生产中经常测试滤波器的3order,5order, 我们的频段是 880-915Mhz, 925-960Mhz, 3阶节点910MHz,5阶913MHz,请教大神,它们到底是测试什么东西?谢谢。

网友:
基本测试方法:
输入等功率两频率F1,F2信号,在输出端,测试2F1-F2和2F2-F1,对应频点的功率,这个就是三阶交调产物,即3order信号。 注意,这4个频率都要在通带内。
输入等功率两频率F1,F2信号,在输出端,测试3F1-2F2和3F2-2F1,对应频点的功率,这个就是五阶交调产物,即5order信号 注意,这4个频率都要在通带内。

网友:
互调产物,是非线性指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