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积函数的FPGA实现-------WBRAM的重新实现

楼主(2019-05-23):
卷积函数的FPGA实现-------WBRAM的重新实现

背景:实测IPcore在FPGA上运行时,错误语句集中于get_9_weights_to_buffer之中,极有可能是WBRAM尺寸的设定出现了问题。

目的:找出WBRAM尺寸设定的问题,更改代码。

目录

一、zynqNet的WBRAM的实现

       1.1 zynqNet的WBRAM实现方法

       1.2 BRAM 32k的尺寸

二、卷积IPcore的尺寸的推断

       2.1 已有资源

       2.2 总的网络占用

       2.3 已有BRAM的实验

三、更改方法

       3.1 尺寸的确定

       3.2 WBRAM尺寸的确定

       3.3 当前WBRAM的地址

       3.4 程序之中的更改

       3.5 synthesis报告及验证

一、zynqNet的WBRAM的实现

1.1 zynqNet的WBRAM实现方法

wegiht_cache.cpp与hpp之中,可能7045的BRAM为BRAM 32k,而我们7035的BRAM为BRAM 18k

其源码尺寸实现为四个维度

-------------------------------------------

data_t WeightsCache::WBRAM[N_PE][NUM_BRAMS_PER_PE][BLOCK_SIZE][9];

// Depth of single BRAM36 in (1K x 32b) configuration

const int BLOCK_SIZE = 1024;

// Number of BRAM36 needed per PE

const int NUM_BRAMS_PER_PE =

    (CEIL_DIV(((MAX_WEIGHTS_PER_LAYER) / 8), BLOCK_SIZE) / N_PE);

-------------------------------------------

MAX_WEIGHTS_PER_LAYER为最大的层的weight的bit数目,除以8得到byte数目。

然后除以PE的个数,和block_size的个数即为NUM_BRAMS_PER_PE的个数。

1.2 BRAM 32k的尺寸

为32k个bit,即32*1024个bit,所以有32kb,即4kB

每个浮点数为4byte,即32bit,所以每个BRAM刚好能存1024个浮点数

由此推算,BRAM 18k能存 512个浮点数。

即 0.5k*32bit=16kb<18kb

二、卷积IPcore的尺寸的推断

2.1 已有资源

BRAM具体尺寸应该查数据手册,但是我们根据目前已有的项目情况和实验推出

BRAM 32k即 32kbit,能存1024个浮点数,

BRAM 18k即18k bit,能存512个浮点数。

2.2 总的网络占用

我们打出过MTCNN网络最大需要卷积的尺寸。

3*3滤波器的个数最多为16384,即Onet最后一层128*128*3*3的尺寸。128*128=16384

在此尺寸之下,设为8PE并行,则每个PE上需要2048个filter,BRAM 18k显然存不下。

2.3 已有BRAM的实验

OBRAM设为8个并行,每个BRAM的大小为 MAX_CO /N_PE,OBRAM的最大的输出通道设置为512,每个PE上所存的浮点数为 512/8= 64个。

下表中这样理解,为了更好的并行,每个OBRAM在PE上实现为2个BRAM 18k,每个PE上存64个浮点数,则每个BRAM上面32个浮点数,即每两个BRAM 18k在一个PE上,有64个浮点数(words),每个浮点数(word)占用32bit(4byte*8bit)

关于IBRAM,最初的程序之中最大为3904,现在为8704。(3904的实现,HLS用了8个BRAM来实现)每个BRAM上488个浮点数字。这里,word就被当作了字节。

但是对于WBRAM而言,报告里面生成了64*2个WBRAM 18k.,每两个WBRAM存有了1024个浮点数。

64*1024=65536个浮点数,与预想的权重浮点数 8PE*1024per_PE*9=73728相比少了。WBRAM的内存溢出。

三、更改方法

3.1 尺寸的确定

我们需要确定最终需要的尺寸的大小,

-------------------------------------------

网友:
回复看看是什么东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