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功放偏置点的一个大疑问?

楼主(2019-05-23):
请教大神,

在功率放大器的偏置中,假如DATASHEET要求VDS是10V,
一般采用一个线性稳压源得到一个10V,作为偏置点。
问题就出来了,在输出放大功率时,正弦波以10V为中心振荡,
那么当输出超过10V时,电压从哪里来的,是线性稳压源哪。
非常感谢!

网友:
功放偏置点? 还是供电电压? 这两个概念是有些区别的。

网友:
正常情况下,输出的信号电压不会超过功放的供电电压。
还是有种情况,若输出的负载匹配度不好的场景下,形成驻波,有可能高于供电电压的

网友A:
一般采用一个线性稳压源得到一个10V,作为偏置点。
问题就出来了,在输出放大功率时,正弦波以10V为中心振荡

这个假设本身就不合理啊,输出的时候咋可能会议10V为中心震荡呢?

网友:
早期音频功放电路,D极(或C极)接一个变压器的,高出电源的那部分电压就是从这种变压器的电感中来的。
射频功放电路没有这个变压器,但一般有一个1/4波长线接到直流电源上,相当于电感。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采用一个线性稳压源得到一个10V,作为偏置点。
问题就出来了,在输出放大功率时,正弦波以10V为中心振 ...

确实如楼主所言,输出的正弦波叠加在直流电源电压10V上,所以以直流电压10V为中心输出正弦波。正常工作情况下的射频功放,就是这种情况。

网友:
普及一下模拟电路的历史:
晶体管发明之前,是用电子管。
电子管有个特点,输入输出阻抗很高。
如果输出阻抗高,则输出电流很小,无法驱动 8 欧这样低阻抗的喇叭。

所以就要有一个阻抗变换器。
一般用大铁芯绕一个。
铁芯的初级匝数很多,将A点和B点连接起来。次级直接接喇叭就行了,反正次级没有直流电流。
现在变压器初级的直流电阻很小,假设为零。
那么任何情况下,A点和B点直流电压永远相等!这是一个强制条件。
如果A点直流电压大于B点,只要稍微大一点点,则流过初级电感的直流电流就不停增大,直到无穷大。

所以:A点和B点直流电压永远相等!
所以B点输出的信号波形必然就是叠加在A点直流电压上,也就是以电源电压260V上下摆动输出。
所以输出波形的正半周瞬间就大于A点电压260V,如果是正弦波,这个瞬间波形能达到520V。

对于射频功放来说,也是类似的:

射频功放电路输出端D极有一系列阻抗匹配铜皮(包括连接D极与线性电源的1/4波长微带线),本质上起到的作用有两个:
1、阻抗匹配。因为现代功放管的输出阻抗远低于50欧(与电子管相反)。
2、储能。负半周时,赶快充电。在正半周时输出高于电源电压的能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