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品接口静电放电问题

楼主(2019-05-23):
产品的塑料外壳的,接口都跟大地相连,接触放电4KV是PASS的,空气放电6KV是fail,接触和空气都是在同一施测点,请问为何空气放电就有问题呢,是空气放电电荷影响到旁边的电路?还是空气和接触放电的回路不一致?有什么好的解决方法吗,请大神指教,感谢!

网友:
是不是产品的塑料外壳有影响

网友:
空气放电不过一般是外壳密封不严,外壳上有密封条吗

网友:
接觸跟空氣打在同一個點,請問那個點是甚麼位置

网友:
应该是你外壳密封性不好,塑料壳不需要测接触,塑料不导电你测不出来,空气不过需要加ESD管,具体操作请联系我,看头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