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讲差分信号线怎么设计_Part1

楼主(2019-05-23):
差分信号是两个振幅相同,相位相反的信号,信号接收端比较这两个电压的差值来通信,所以要求在PCB走线要等长、等宽、紧密靠近、且最好在同一层面的两根线。

操作步骤:

网友A:
    为什么不是自己根据阻抗要求算出线宽线距,在对应的说明层要求板厂做到多少欧姆,而要截图多一个步骤并且让厂商去调?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不是自己根据阻抗要求算出线宽线距,在对应的说明层要求板厂做到多少欧姆,而要截图多一个步骤并且让 ...

根据经验判断+飞线密度预估层数,了解到洗板厂工艺参数后设计层叠,就可以用Polar精确计算阻抗,不同阻抗要求的布线要高亮出来并说明,板厂会根据实际工艺再计算一遍并做补偿,且阻抗部分会重点管控,工厂会出阻抗测试报告的,一般实际测到阻抗误差在+/-10%。

网友A:
引用 楼主:
根据经验判断+飞线密度预估层数,了解到洗板厂工艺参数后设计层叠,就可以用Polar精确计算阻抗,不同阻抗 ...

是啊,我好奇的是可以直接在gerber文件中体现,为什么要截图多一个步骤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啊,我好奇的是可以直接在gerber文件中体现,为什么要截图多一个步骤呢?

gerber没有网络信息,怎么在众多线条中,告诉板厂那条线条要阻抗设计呢?咋操作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gerber没有网络信息,怎么在众多线条中,告诉板厂那条线条要阻抗设计呢?咋操作啊?

    对应工艺说明层里写明啊,管控的哪层,参考的哪层,线宽线距多少的线,需要管控多少欧姆

网友(2019-12-28):
    差分信号要怎么查看?

网友(2020-06-29):
干货干货干货干货干货

网友:
来来来,学习一下高手的绝招

网友(2020-08-27):
    太棒了,赞一个。

网友:
    最近在做这个  前来看看

网友:
    没有做过,学习下

网友(2020-10-07):
    差分线设置

网友:
同一层面的两根线

网友(2020-12-09):
    看看怎么操作

网友(2021-02-24):
    没有用到过,来学习学习

网友(2021-04-08):
看看隐藏的内容

网友:
    正好需要,谢谢分享!

网友:
    讲讲差分信号线怎么设计

网友(2021-05-08):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gerber没有网络信息,怎么在众多线条中,告诉板厂那条线条要阻抗设计呢?咋操作啊?

gerber 里面没有网络的的意义,只有线宽; 所以告诉板厂是L1 层 5mil/10mil 控制 100ohm的阻抗, 这样写就行了!

网友:
    https://www.eda365.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09102&highlight=%B2%EE%B7%D6%D0%C5%BA%C5

网友:
    仿真当中差分信号线怎么设计

网友(2021-06-08):
    要查看本帖隐藏内容

网友(2022-01-11):
大神很多啊啊  学习学习大神很多啊啊

网友(2022-07-24):
    等宽和等长有时候很矛盾

网友(2022-11-02):
    总结的很不错, 谢谢

网友(2023-09-14):
    差分信号设计指导,回复

网友(2023-11-06):
谢谢楼主,我很想知道差分线长在哪里补偿的原则

网友(2024-03-14):
    #在这里快速回相位相反的信号,信号接收端比较这两复#相位相反的信号,信号接收端比较这两

网友(2025-07-02):
    学习一下学习一下加油

网友:
    尽量不换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