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动态响应和纹波尖峰如何处理?

楼主(2019-05-23):
各位老师大神好,发现开关电源的动态响应不足,纹波有尖峰,请问下有什么整改方案吗?

网友A:
以下几点供参考:
1、需要看看你的电源的最大输出功率是否大于单板系统实际的最大负载功率;
2、可适当并接输出电容,已增大容量,同时降低输出电容的ESR。确保不引起电源输出自激;
3、在负载功率比较大的电源输入路径上增加大的电容,且尽可能靠经该器件或i模块电路的电源输入管脚;
4、调高穿越频率,以提高动态响应速度,此参数不便操作。

网友:
最好把原理图发上来,器件标注好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下几点供参考:
1、需要看看你的电源的最大输出功率是否大于单板系统实际的最大负载功率;
2、可适当并 ...

谢谢老师的回复,我这边尝试一下~

网友B:
SW端的输出电感和电容的参数选择不好也会出现类似的问题,可以详细阅读一下IC的规格书看看,没有原理图和相关参数也只能盲猜。

楼主:
引用 网友B:
SW端的输出电感和电容的参数选择不好也会出现类似的问题,可以详细阅读一下IC的规格书看看,没有原理图和相 ...

谢谢,输出改固态电容就好了~~